PLC与变频器

楼主(2008-01-11):
1.PLC与变频器有什么关系,PLC主要用来控制变频器那些参数?
2.PLC一般可以通过那些方法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
3.永宏PLC可以支持那些品牌的变频器,通讯协议不需要再另外定义?
4.变频器和PLC在一起使用时,会出现变频器干扰PLC的正常运行
  (电磁辐射,高频信号),有什么措施?
5.变频器与伺服区别在那里,PLC与变频器和伺服联机时有什么设置与注意的地方/

网友A:
1.PLC与变频器有什么关系,PLC主要用来控制变频器那些参数?
答:PLC作为控制器,变频器作为控制对象,就像汽车档位控制变速箱一样来调节发动机(变频器控制的电机)速度。
PLC主要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运转方向,监控变频器状态等,具体的控制根据变频器不同而不同!详情请参看所使用的变频器说明书。
2.PLC一般可以通过那些方法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
答:可以使用开关量控制、可以使用模拟量控制、可以使用通许控制,主要看变频器支持哪种控制方式。
3.永宏PLC可以支持那些品牌的变频器,通讯协议不需要再另外定义?
答:几乎有通讯的变频都能使用永宏PLC来控制,支持的协议为MODBUS协议,或者自由口协议。ModBus协议相对编程比较简单,只要知道控制变频器的寄存器地址和控制参数即可;而自由口协议还得先了解变频器的通讯命令格式。这样会增加设计人员的负担,所以建议使用支持MODBUS协议的变频器,降低编程的难度。
4.变频器和PLC在一起使用时,会出现变频器干扰PLC的正常运行(电磁辐射,高频信号),有什么措施?
答:电源隔离方式,供电电源最好与变频器独立;PLC远离变频的电力线;通讯传输线采用双绞线;可以增加磁环等方式。
5.变频器与伺服区别在那里,PLC与变频器和伺服联机时有什么设置与注意的地方/
答:变频器的通过调节电压的频率来实现对同步(异步)电机的控制。主要是控制无级调速电机的启动,运转。伺服驱动器则根据脉冲开调节驱动器的运转速度,和距离等的控制。相关设定区别请参考变频器使用手册和伺服电机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