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1):
听说有一种装置,可以对星三角降压起动的控制回路进行控制,实现星三角的自动转换,避免复杂的接线而便于维护.
不知这个装置叫什么名字?具体型号规格是什么?
向用过的人请教一下.

网友A:
你说得不够详细,是星三角启动专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B:
一个简单的控制问题,不一定需要专门的控制器.可以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