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1):
我的OMRON   CIF01转换RS232接口,以前能通讯上,现在通讯不上,请那位高手指点和修复,谢谢!!!!!!!!!!!!!

网友A:
上面的DIP开关是不是位置不对??

楼主:
C200H    CPU01   通讯不上,请那位高手指点和修复,谢谢!!!!!!!!!!!!!
软件用的CX-P5.0

网友B:
C200H    CPU01   通讯不上?
你用CIF01转换RS232接口 以前也不可能联上.
只能用 C200H-LK201

网友C:
以前的时候肯定也没有通讯上!

网友D:
C200H-LK201,IP007,C120-LK201.232方式连电脑的话必用其一

网友E(2008-03-07):
有模块得
需要可以 联系

网友A:
呵呵;
CPM1-CIF01是不能用在C200H上的;
C200HS/C200Ha上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