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2):
本人对通信知之甚少,想请教:一个示波器中数据(示波器有RS232接口):18.6是如何通过RS232(9针)传给PLC的。有人说是用BCD码,也有人说是用ASC‖码,我十分想了解其中的过程!!!,问了几个学计算机的敢说不清,请高手赐教》

网友A(2008-03-11):
首先要知道波特率,如果不知道,你最好知道输出的内容是什么。之后用电脑接收数据,可以更换电脑的波特率,之后用debug 看数据。分析那种波特率是你想要的数据。用示波器看波形也可以算出波特率,用逻辑分析仪也可以算出波特率。再不行发邮件bj6427071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