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四线制负载不对称星形连接是中线电流如何计算?

楼主(2008-01-12):
各位师兄好,吾最近想设计一个照明电路,由主电源线为三相四线制的电源供电,请问负载星形连接不对称时,中线的电流应如何计算(见图示),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但是你这样中性线是有电流的

网友B(2008-02-13):
先求出各条支路上的负载电流,在根据节点电流法求出,中线上的电流!

网友C:
节点电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