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2):
各位老兄:
请问大家,RS232转RS485/422口,哪一种品牌的比较好,无源的还是有源的,为什么我用485作试验每一个设备都可以,就是都连上的话,就有一个信号反回有问题,并且怀疑是有干扰,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口的质量造成的。
请大家给预帮助。

楼主:
请大家给帮一下忙!

网友A:
换个转换器试试

网友B:
有源的好些,适应性强。无源的在传输数据量大时易出错

网友C:
接线规范吗?终端 电阻加了吗。

楼主(2008-02-15):
是不是品牌不一样的转接口在一起容易出这样的问题呀?大家都用的是什么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