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2):
电机的热继电器为什么有时会放炮,如果说安全距离不够的话那原来为什么没事,跟负载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的热继电器为什么有时会放炮,如果说安全距离不够的话那原来为什么没事,跟负载有什么关系吗?
这与启动方式与负载有关系,与安全距离没有关系。负载如果是风机类11千瓦以上应降压启动,热继电器是不会放炮的,

网友B:
是不是热继里有短路现象呢?不过和负载和安全距离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C:
我还没见过热继电器放炮呢
不跳闸吗
放炮是不是爆?

楼主:
没有短路,就爆了,导线通过电流,如果电流大了安全距离是不是也要应该增大啊!这个是不是跟产生的磁场有关系啊!

网友D:
热元件还是不用的好,特别是功率稍大些的电机,我们这多数都改成电子式保护器了

网友E:
就是内部短路了,跟其它的都没有关系

网友F:
应为绝缘老化的问题!!!

网友G:
不要用JR16的,用JR36和较新的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