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2):
我厂有一马达盘的控制电源变压器(~380/~220),输出端零线对地带60V左右电压,而控制线路较长且与动力电缆一起敷设,感应电压较高,致使控制电源的零线对零牌,地牌均带110V的电压,有时候达到146v,使其接触器不释放。请问有知道什么原因的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A(2008-07-28):
有可能是线绝缘不好了!

网友B:
把接地做好然后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