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3):
380v的电源接到达220V电器或开关上,怎么接线?[求助]
如:3火线相互电压不是都是380V吗?那2跟接到220V电器或开关上不就是380V吗?
就三根芯的了都是火线吗?

网友A:
A\B\C任意一相对零线都是200伏

网友B:
对对对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380v的电源接到达220V电器或开关上,怎么接线?[求助]
如:3火线相互电压不是都是380V吗?那2跟接到220V电器或开关上不就是380V吗?
就三根芯的了都是火线吗?

你那里可能是有三相电源,你的用电设备是单相220伏的。三相电源中任意一相对零线都是220伏,其实你随便找一相和零线接在220电器或开关上就可以了,其他两相不用,

网友D:
一般工厂的电源都是380v的,从变压器一次绕组进线10kva,二次绕组出现是380v,零线是变压器引出的中性线,你可以把一根火线就是相线和零线一起接在负载上就是220v 了。

网友E:
一般工厂的电源都是380v的,从变压器一次绕组进线10kva,二次绕组出现是380v,零线是变压器引出的中性线,你可以把一根火线就是相线和零线一起接在负载上就是220v
这就对了

网友F(2008-04-06):
找到零线;
任一根火线与零线的电压都是AC220V;

网友G:
你接一相火线,再接一个地线也可以用。不过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H:
相线之间是380 相线零线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