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3):
我用西门子S7-200控制变频,电机用来恒压供水,使用串口将S7-200和触摸屏连接,最近总是出现,触摸屏死屏的现象,有时候是黑屏,但我一重起系统,有正常了,过一个小时左右,有出现这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请帮我判断以下,是屏有问题还是PLC的问题. 请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A:
如果不是变频器干扰的话,就是屏的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B:
屏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是台湾的一个牌子,型号是MT506TV的,你判断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C:
黑屏以后看看PLC还在正常运行吗?如果能正常运行的话,就是屏的问题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