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3):
求助变频器运转中过电压
我的变频器是装在磨床上的,不磨东西空载正常,一磨东西就跳警,内容是运转或减速中过电压,减速过电压不太可能,因为机器是运转中的,频率正常都是设12——16,电机是3.7KW,220V的,变频器是220V级3.7KW的,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A:
负荷不稳定,运转频率偏低。提高运行频率,改变机械转速比可改善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减速时间可调

网友D:
频率太低,在正常进给的情况下,过载了,在变频器或是电脑中,有时报的故障编码不正确

网友E(2008-07-28):
加大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