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4):
各位,有什么办法把编码器的脉冲直转换成不同比例的频率和个数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A:
联系电话:027-63116240  13277916406联系人:袁小姐 欢迎来电询问
西门子SIEMENS 饲服模块
6FC5247-0AF30-0AA0 6FC5260-3FX17-0DB4 6FC5298-6AD10-0JP2
6FC5247-0AF50-0AA0 6FC5260-3FX17-0EB0 6FC5298-6AD10-0KP1
6FC5247-0AF50-1AA0 6FC5260-3FX17-0EB4 6FC5298-6AD10-0NP2
6FC5248-0AA01-0AA0 6FC5260-3FX23-0AG0 6FC5298-6AD10-0PP1
6FC5248-0AA02-0AA0 6FC5260-3FX23-0AG4 6FC5298-6AD10-0QP2
6FC5248-0AA03-0AA0 6FC5260-3FX24-0AG0 6FC5298-6AD10-0RP2
6FC5248-0AA04-0AA0 6FC5260-3FX24-0AG4 6FC5298-6AD10-0TP2
6FC5248-0AF00-0AA0 6FC5260-4FX14-1AB0 6FC5298-6AD10-1RP2
6FC5248-0AF02-0AA0 6FC5260-4FX14-1AB4 6FC5298-6AD10-2RP2
6FC5248-0AF03-0AA0 6FC5260-4FX15-1AB0 6FC5298-6AD10-3RP0
6FC5248-0AF05-0AA0 6FC5260-4FX15-1AB4 6FC5298-6AD50-0AP2
6FC5248-0AF06-0AA0 6FC5260-5FX27-1AB0 6FC5298-6AD50-0BP2
6FC5248-0AF07-0AA0 6FC5260-5FX27-2AB0 6FC5298-6AD50-0CP2
6FC5248-0AF08-0AA0 6FC5260-5FX27-2AB3 6FC5298-6AD50-0DP2
6FC5248-0AF11-0AA0 6FC5260-5FX31-3AB0 6FC5298-6AD50-0EP2
6FC5248-0AF12-0AA0 6FC5260-6AY00-2AG0 6FC5298-6AD50-0FP2
6FC5248-0AF13-0AA0 6FC5260-6AY00-2AG8 6FC5298-6AD50-0GP2
6FC5248-0AF14-0AA0 6FC5260-6FX08-1AG0 6FC5298-6AD50-0HP2
6FC5248-0AF15-0AA0 6FC5260-6FX08-1AG3 6FC5298-6AD50-0JP2
6FC5248-0AF16-0AA0 6FC5260-6FX16-1AG0 6FC5298-6AD50-0KP1
6FC5248-0AF17-0AA0 6FC5260-6FX16-1AG3 6FC5298-6AD50-0NP2
6FC5248-0AF20-0AA0 6FC5263-0AA00-0AB0 6FC5298-6AD50-0PP2
6FC5248-0AF20-1AA0 6FC5263-0AA00-0AB1 6FC5298-6AD50-0QP1
6FC5248-0AF20-2AA0 6FC5263-0AA00-0AB2 6FC5298-6AD50-0RP1
6FC5248-0AF20-3AA0 6FC5263-0AA01-0AG0 6FC5298-6AD50-0TP2
6FC5248-0AF21-0AA0 6FC5263-0AA01-0AG1 6FC5298-6AD50-1RP2
6FC5248-0AF22-0AA0 6FC5263-0AA01-0AG2 6FC5298-6AD50-2RP2
6FC5248-0AF22-1AA1 6FC5263-0AA03-0AB0 6FC5298-6AD50-3RP2
6FC5248-0AF23-1AA0 6FC5263-0AA04-0AG1 6FC5298-6AE40-0AP0
6FC5248-0AF24-0AA0 6FC5263-0AB01-0AA0 6FC5298-6AE40-0BP0
6FC5248-0AF30-0AA0 6FC5263-0AB01-0AA1 6FC5298-6AE40-0PP0
6FC5248-0AF31-0AA0 6FC5263-0AB01-0AA2 6FC5298-6AF00-0AP3
6FC5250-0AA07-0AA0 6FC5263-0AY00-0AB1 6FC5298-6AF00-0BP3
6FC5250-0AC10-0AA0 6FC5263-0AY10-0AB1 6FC5298-6AF00-0CP3
6FC5250-0AC11-0AA0 6FC5263-0AY20-0AB1 6FC5298-6AF00-0DP3
6FC5250-0AC12-0AA0 6FC5263-0AY30-0AG1 6FC5298-6AF00-0EP3
6FC5250-0AD00-0AA0 6FC5263-0PP07-1AG0 6FC5298-6AF00-0FP0
6FC5250-0AD05-0AA0 6FC5263-0PP24-2AG0 6FC5298-6AF00-0PP2
6FC5250-0AD11-0AA0 6FC5263-0PP42-1AG0 6FC5298-6AF00-3RP3
6FC5250-0AD12-0AA0 6FC5263-0PY10-0AG0 6FC5298-6AF20-0AP0
6FC5250-0AD12-0AA1 6FC5263-0PY11-0AG0 6FC5298-6AF20-0BP0
6FC5250-0AD13-0AA0 6FC5263-0PY11-0AG1 6FC5298-6AF20-0CP0
6FC5250-0AD14-0AA0 6FC5263-0PY50-0AG0 6FC5298-6AF20-0DP0
6FC5250-0AD14-0AA1 6FC5263-0PY50-0AG1 6FC5298-6AF20-0EP0
6FC5250-0AD15-0AA0 6FC5263-0PY80-0AG0 6FC5298-6AF20-0FP0
6FC5250-0AD15-0AA1 6FC5263-0PY80-0AG1 6FC5298-6CA00-0AG3
6FC5250-0AD16-0AA0 6FC5263-1AA00-2AB0 6FC5298-6CA00-0BG3
6FC5250-0AD16-0AA1 6FC5263-1AA00-5AB0 6FC5298-6CA00-0YG1
6FC5250-0AD17-0AA0 6FC5263-1AA00-5AB3 6FC5298-7AA20-0AP0
6FC5250-0AD18-0AA0 6FC5263-1AA00-6AB0 6FC5298-7AA20-0BP0
6FC5250-0AE01-0AA0 6FC5263-1AA00-6AB3 6FC5298-7AA20-0CP0
6FC5250-0AG00-0AA0 6FC5263-1AA01-2AG0 6FC5298-7AA20-0DP0
6FC5250-0AG10-0AA0 6FC5263-1AA01-2AG3 6FC5298-7AA20-0EP0
6FC5250-0AG11-0AA0 6FC5263-1AA03-5AB0 6FC5298-7AA20-3RP0
6FC5250-0AG12-0AA0 6FC5263-1AB01-5AA0 6FC5298-7AA70-0AP0
6FC5250-0AX00-0AB0 6FC5263-1AB01-5AA3 6FC5298-7AA70-0BP0
6FC5250-0AX00-0AB1 6FC5263-1AB01-6AA0 6FC5298-7AA70-0CP0
6FC5250-0AX00-0AB2 6FC5263-1AB01-6AA3 6FC5298-7AA70-0DP0
6FC5250-0AX00-0AH0 6FC5263-2AA01-0AG0 6FC5298-7AA70-0EP0
6FC5250-0AX30-0AH0 6FC5263-2AA01-0AG4 6FC5298-7AA70-3RP0
6FC5250-0AX30-0AH1 6FC5263-3AA01-0AG0 6FC5298-7AB00-0AP0
6FC5250-0AX30-0AH2 6FC5263-3AA01-0AG4 6FC5298-7AB00-0BP0
6FC5250-0AY00-0AG0 6FC5263-3AA01-1AG0 6FC5298-7AB00-0CP0
6FC5250-0AY00-0AG1 6FC5263-3AA01-1AG3 6FC5298-7AB00-0DP0
6FC5250-0AY00-0AG2 6FC5263-3AA01-1AG4 6FC5298-7AB00-0EP0
6FC5250-0AY10-0AG0 6FC5263-3AA01-2AG0 6FC5298-7AB00-3RP0
6FC5250-0AY10-0AG1 6FC5263-3AA01-2AG3 6FC5298-7AB10-0AP0
6FC5250-0AY30-0AH0 6FC5263-3PY50-2AG0 6FC5298-7AB10-0BP0
6FC5250-0AY30-0AH1 6FC5263-4AA04-2AG0 6FC5298-7AB10-0CP0
6FC5250-0AY30-0AH2 6FC5263-4AA04-2AG3 6FC5298-7AB10-0DP0
6FC5250-0BX00-0AB0 6FC5263-4AA04-2AG4 6FC5298-7AB10-0EP0
6FC5250-0BX00-0AB1 6FC5263-4AY00-0AB0 6FC5298-7AB10-3RP0
6FC5250-0BX00-0AB2 6FC5263-4AY10-0AB0 6FC5298-7AB40-0AP0
6FC5250-0BX10-0AH0 6FC5263-4AY20-0AB0 6FC5298-7AB40-0BP0
6FC5250-0BX10-0AH1 6FC5263-5AA04-0AG0 6FC5298-7AB40-0CP0
6FC5250-0BX10-0AH2 6FC5263-5AA04-0AG4 6FC5298-7AB40-0DP0
6FC5250-0BX30-0AH0 6FC5263-5AA04-1AG0 6FC5298-7AB40-0EP0
6FC5250-0BX30-0AH1 6FC5263-5AA04-1AG3 6FC5298-7AB40-3RP0
6FC5250-0BX30-0AH2 6FC5263-5AY00-0AB0 6FC5298-7AE10-0AP0
6FC5250-0BY30-0AH0 6FC5263-5PY80-2AG0 6FC5298-7AE10-0BP0
6FC5250-0BY30-0AH1 6FC5263-6AY00-0AB0 6FC5298-7CA00-0AG0
6FC5250-0BY30-0AH2 6FC5263-6AY10-0AB0 6FC5298-7CA00-0BG0
6FC5250-0CX30-0AH0 6FC5263-6AY20-0AB0 6FC5298-7CA00-0YG0
6FC5250-0CX30-0AH1 6FC5263-6AY30-0AG0 6FC5312-0DA00-0AA0
6FC5250-0CX30-0AH2 6FC5263-6PY50-1AG0 6FC5313-1AG00-0AA0
6FC5250-0CY30-0AH0 6FC5263-6PY80-1AG0 6FC5313-2AG00-0AA0
6FC5250-0CY30-0AH1 6FC5263-6PY80-2AG0 6FC5348-0AA01-0AA0
6FC5250-0CY30-0AH2 6FC5263-6PY80-3AG0 6FC5348-0AA07-0AA0
6FC5250-0DY30-0AH0 6FC5264-0BX10-0AG1 6FC5356-0BB11-0AE1
6FC5250-0DY30-0AH1 6FC5264-6BX10-0AG0 6FC5356-0BB12-0AE0
6FC5250-0DY30-0AH2 6FC5270-0AX30-0AH0 6FC5356-0BB13-0AA0
6FC5250-0FX01-0AB0 6FC5270-0AX30-0AH1 6FC5356-0BB15-0AA0
6FC5250-0FX01-0AB1 6FC5270-0AX31-0AH0 6FC5357-0BB11-0AE1
6FC5250-0FX01-0AB2 6FC5270-0AX31-0AH1 6FC5357-0BB12-0AE0
6FC5250-0GX01-0AB0 6FC5270-0AX32-0AH0 6FC5357-0BB13-0AA0
6FC5250-0GX01-0AB1 6FC5270-0AX32-0AH1 6FC5357-0BB22-0AE0
6FC5250-0GX01-0AB2 6FC5270-0AX70-0AG0 6FC5357-0BB23-0AA0
6FC5250-0HY30-0AH0 6FC5270-0AX71-0AG0 6FC5357-0BB23-0AE0
6FC5250-0HY30-0AH1 6FC5270-0AX72-0AG0 6FC5357-0BB25-0AA0
6FC5250-0HY30-0AH2 6FC5270-0AX80-0AG0 6FC5357-0BB31-0AE0
6FC5250-0PX10-0AH0 6FC5270-0AX82-0AG0 6FC5357-0BB33-0AA0
6FC5250-0PX10-0AH1 6FC5270-0BX30-0AH0 6FC5357-0BB33-0AE3
6FC5250-0PX10-0AH2 6FC5270-0BX30-0AH1 6FC5357-0BB34-0AE0
6FC5250-1AY10-1AG0 6FC5270-0BY30-0AH0 6FC5357-0BB34-0AE1
6FC5250-2AX00-3AB3 6FC5270-0BY30-0AH1 6FC5357-0BB35-0AA0
6FC5250-2AX00-3AB4 6FC5270-5AX30-3AH0 6FC5357-0BB35-0AE0
6FC5250-2AX00-4AB0 6FC5270-5AX30-3AH3 6FC5403-0AA10-0AA0
6FC5250-2AX00-4AB3 6FC5270-5AX31-3AH0 6FC5410-0AY03-0AA1
6FC5250-3AX00-4AB3 6FC5270-5AX31-3AH3 6FC5411-0AA00-0AA0
6FC5250-3AX00-4AB4 6FC5270-5AX32-3AH0 6FC5411-0AA80-0AA0
6FC5250-3AX00-5AB3 6FC5270-5AX32-3AH3 6FC5412-0FA10-0AA0
6FC5250-3AX00-5AB4 6FC5270-5BX30-3AH0 6FC5412-0FA12-0AA0
6FC5250-3AX00-6AB0 6FC5270-5BX30-3AH3 6FC5412-0FA80-0AA0
6FC5250-3AX00-6AB3 6FC5270-5BY30-3AH0 6FC5447-0AA00-0AA1
6FC5250-3AX00-7AB0 6FC5270-5BY30-3AH3 6FC5447-0AA01-0AA0
6FC5250-3AX00-7AB3 6FC5270-6AX30-2AH0 6FC5447-0AA10-0AA0
6FC5250-3AX00-7AH0 6FC5270-6AX30-2AH3 6FC5448-0AA10-0AA0
6FC5250-3AX00-8AH0 6FC5270-6AX30-3AH0 6FC5450-0AX00-0AH1
6FC5250-3BX00-5AB3 6FC5270-6AX30-3AH3 6FC5450-0AX00-0AH2
6FC5250-3BX00-6AB0 6FC5270-6AX70-2AG0 6FC5450-0AX02-0AH1
6FC5250-3BX00-6AB3 6FC5270-6AX70-2AG3 6FC5450-0AX02-0AH2
6FC5250-4AX00-2AB4 6FC5270-6AX70-3AG0 6FC5450-0AX03-0AH0
6FC5250-4AX00-3AB3 6FC5270-6AX70-3AG3 6FC5450-0AX03-0AH1
6FC5250-4AX00-4AB0 6FC5270-6AX71-2AG0 6FC5450-0AX03-0AH2
6FC5250-4AX00-4AB3 6FC5270-6AX71-2AG3 6FC5450-0AY01-0AH1
6FC5250-4BX00-3AB4 6FC5270-6AX71-3AG0 6FC5450-0AY01-0AH2
6FC5250-4BX00-4AB0 6FC5270-6AX71-3AG3 6FC5450-0AY03-0AH0
6FC5250-4BX00-4AB3 6FC5270-6AX72-2AG0 6FC5450-0AY03-0AH1
6FC5250-4BX00-5AB0 6FC5270-6AX72-2AG3 6FC5450-0AY03-0AH2
6FC5250-4BX00-5AB3 6FC5270-6AX72-3AG0 6FC5450-1AX00-2AH0
6FC5250-5AX00-1AB0 6FC5270-6AX72-3AG3 6FC5450-1AX00-6AH0
6FC5250-5AX00-1AB4 6FC5270-6AX80-3AG0 6FC5450-1AX00-6AH3
6FC5250-5AX00-2AB0 6FC5270-6AX82-3AG0 6FC5450-1AX00-7AH0
6FC5250-5AX00-2AB3 6FC5270-6BX30-2AH0 6FC5450-1AX00-7AH3
6FC5250-5AX00-3AB0 6FC5270-6BX30-2AH3 6FC5450-2AX02-3AH3
6FC5250-5AX00-3AB3 6FC5270-6BX30-3AH0 6FC5450-2AX02-4AH0
6FC5250-5AX30-3AH0 6FC5270-6BX30-3AH3 6FC5450-2AX02-4AH3
6FC5250-5AX30-3AH3 6FC5270-6BY30-2AH0 6FC5450-2AY01-3AH3
6FC5250-5AY30-3AH0 6FC5270-6BY30-2AH3 6FC5450-2AY01-4AH0
6FC5250-5AY30-3AH3 6FC5270-6BY30-3AH0 6FC5450-2AY01-4AH3
6FC5250-5BX00-3AB0 6FC5270-6BY30-3AH3 6FC5450-3AX01-3AH3
6FC5250-5BX00-3AB3 6FC5295-0AA00-0AP0 6FC5450-3AX02-1AH0
6FC5250-5BX00-4AB0 6FC5295-0AA00-0BP0 6FC5450-3AX02-1AH3
6FC5250-5BX00-4AB3 6FC5295-0AA01-0AP0 6FC5450-3AX02-2AH0
6FC5250-5BX10-3AH0 6FC5295-0AA01-0BP0 6FC5450-3AX02-2AH3
6FC5250-5BX10-3AH3 6FC5297-0AD30-0AP2 6FC5450-3AX02-3AH0
6FC5250-5BX30-3AH0 6FC5297-0AD30-0BP2 6FC5450-3AX02-3AH3
6FC5250-5BX30-3AH3 6FC5297-0AF00-0AP3 6FC5450-3AY01-1AH0
6FC5250-5BY30-3AH0 6FC5297-0AF00-0BP2 6FC5450-3AY01-1AH3
6FC5250-5BY30-3AH3 6FC5297-0AG00-0AP2 6FC5450-3AY01-2AH0
6FC5250-5FX01-3AB0 6FC5297-0AG00-0BP2 6FC5450-3AY01-2AH3
6FC5250-5GX01-3AB0 6FC5297-0AG01-0AP2 6FC5450-3AY01-3AH0

6FC5203-0AF27-1AA0 6FC5260-0FX10-0AG2 6FC5298-6AA10-0EP0
6FC5203-0AF28-0AT0 6FC5260-0FX14-0AB0 6FC5298-6AA10-0FP0
6FC5203-0AF28-0CC0 6FC5260-0FX14-0AB1 6FC5298-6AA10-0GP0
6FC5203-0AF28-0CD0 6FC5260-0FX14-0AB2 6FC5298-6AA10-0HP0
6FC5203-0AF28-0CE0 6FC5260-0FX15-0AB0 6FC5298-6AA10-0JP0
6FC5203-0AF28-0CH0 6FC5260-0FX15-0AB1 6FC5298-6AA10-0KP0
6FC5203-0AF28-4AM0 6FC5260-0FX15-0AB2 6FC5298-6AA10-0NP0
6FC5203-0AF28-4AN0 6FC5260-0FX16-0AB1 6FC5298-6AA10-0QP0
6FC5203-0AF28-4AP0 6FC5260-0FX16-0AB2 6FC5298-6AA10-0RP0
6FC5203-0AF28-4AT0 6FC5260-0FX16-0AG0 6FC5298-6AA10-0SP0
6FC5203-0AF28-4BA0 6FC5260-0FX17-0AB0 6FC5298-6AA10-0TP0
6FC5203-0AF28-4BB0 6FC5260-0FX17-0AB1 6FC5298-6AA10-0WP0
6FC5203-0AF50-0AA0 6FC5260-0FX17-0AB2 6FC5298-6AA10-2RP0
6FC5203-0AF50-3AA1 6FC5260-0FX17-0BB0 6FC5298-6AA10-3RP0
6FC5203-0AF50-4AA1 6FC5260-0FX17-0BB1 6FC5298-6AA20-0AP3
6FC5203-0AF50-5AA0 6FC5260-0FX17-0BB2 6FC5298-6AA20-0BP3
6FC5203-0AF50-6AA0 6FC5260-0FX17-0CB0 6FC5298-6AA20-0CP3
6FC5203-0AF52-2AA0 6FC5260-0FX17-0CB1 6FC5298-6AA20-0DP3
6FC5210-0DA00-1AA0 6FC5260-0FX17-0CB2 6FC5298-6AA20-0EP3
6FC5210-0DA00-1AA1 6FC5260-0FX17-0DB0 6FC5298-6AA20-0FP0
6FC5210-0DA20-2AA1 6FC5260-0FX17-0DB1 6FC5298-6AA20-0NP0
6FC5210-0DA21-2AA1 6FC5260-0FX17-0DB2 6FC5298-6AA20-0PP3
6FC5210-0DB21-3AA1 6FC5260-0FX17-0EB0 6FC5298-6AA70-0AP2
6FC5210-0DB22-3AA1 6FC5260-0FX17-0EB1 6FC5298-6AA70-0BP2
6FC5210-0DF00-0AA1 6FC5260-0FX17-0EB2 6FC5298-6AA70-0CP2
6FC5210-0DF00-1AA1 6FC5260-0FX23-0AG0 6FC5298-6AA70-0DP2
6FC5210-0DF04-0AA0 6FC5260-0FX23-0AG1 6FC5298-6AA70-0EP2
6FC5210-0DF20-0AA0 6FC5260-0FX23-0AG2 6FC5298-6AA70-0FP2
6FC5210-0DF21-0AA0 6FC5260-0FX24-0AG0 6FC5298-6AB00-0AP2
6FC5210-0DF21-2AA0 6FC5260-0FX24-0AG1 6FC5298-6AB00-0BP2
6FC5210-0DF22-0AA0 6FC5260-0FX24-0AG2 6FC5298-6AB00-0CP2
6FC5210-0DF22-2AA0 6FC5260-0FX25-0AG0 6FC5298-6AB00-0DP2
6FC5210-0DF24-0AA0 6FC5260-0FX27-0AB0 6FC5298-6AB00-0EP2
6FC5210-0DF24-2AA0 6FC5260-0FX27-0AB2 6FC5298-6AB00-0FP0
6FC5211-0AA00-0AA0 6FC5260-0FX28-0AA0 6FC5298-6AB00-0HP0
6FC5211-0AA10-0AA0 6FC5260-0FX30-0AG0 6FC5298-6AB00-0KP2
6FC5211-0BA01-0AA1 6FC5260-0FX30-0AG1 6FC5298-6AB00-0PP1
6FC5211-0CA01-0AA0 6FC5260-0FX30-0AG2 6FC5298-6AB10-0AP2
6FC5212-0AA01-1AA0 6FC5260-0FX31-0AB0 6FC5298-6AB10-0BP2
6FC5220-0AA20-0AA0 6FC5260-0FX50-0AG0 6FC5298-6AB10-0CP2
6FC5220-0AA21-2AA0 6FC5260-0FX50-0AG1 6FC5298-6AB10-0DP2
6FC5220-0AA22-0AA0 6FC5260-0FX50-0AG2 6FC5298-6AB10-0EP2
6FC5220-0AA22-2AA0 6FC5260-0FX51-0AG0 6FC5298-6AB10-0PP1
6FC5222-0AA00-0AA1 6FC5260-0FX51-0AG1 6FC5298-6AB30-0AP0
6FC5222-0AA00-1AA0 6FC5260-0FX51-0AG2 6FC5298-6AB30-0BP0
6FC5222-0AA01-0AA0 6FC5260-0FX52-0AG0 6FC5298-6AB30-0CP0
6FC5222-0AA02-1AA0 6FC5260-0FX52-0AG1 6FC5298-6AB30-0DP0
6FC5235-0AA05-0AA1 6FC5260-0FX52-0AG2 6FC5298-6AB30-0EP0
6FC5235-0AA05-1AA1 6FC5260-0FX53-0AG0 6FC5298-6AB30-0FP0
6FC5235-0AA05-1AA2 6FC5260-0FX53-0AG1 6FC5298-6AB30-0GP0
6FC5235-0AA06-0AA0 6FC5260-0FX53-0AG2 6FC5298-6AB30-0HP0
6FC5235-0BX11-0AA1 6FC5260-0FX54-0AG0 6FC5298-6AB30-0JP0
6FC5247-0AA00-0AA3 6FC5260-0FX54-0AG1 6FC5298-6AB30-0KP0
6FC5247-0AA02-1AA0 6FC5260-0FX54-0AG2 6FC5298-6AB30-0NP0
6FC5247-0AA06-0AA0 6FC5260-1FX10-4AB0 6FC5298-6AB30-0QP0
6FC5247-0AA11-0AA2 6FC5260-1FX10-5AG0 6FC5298-6AB30-0RP0
6FC5247-0AA11-0AA3 6FC5260-1FX10-5AG3 6FC5298-6AB30-0SP0
6FC5247-0AA11-1AA3 6FC5260-1FX12-1AB0 6FC5298-6AB30-0TP0
6FC5247-0AA15-0AA0 6FC5260-1FX15-1AB0 6FC5298-6AB30-0WP0
6FC5247-0AA16-0AA0 6FC5260-1FX25-0AG0 6FC5298-6AB30-2RP0

网友B(2010-04-17):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