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4):
有两个电机要求线速一样,后面的电机线速跟前面的电机线速一样,但后面的电机越开卷轴直径就越大,电机的转速就越慢。请问这样的程序怎样遍?

网友A:
plc控制不了电机的转速!如果是交流电机,你可以用变频器,用变频器可以控制转速同时可以显示出来电机的转速!有问题我们可以切磋下QQ52792247
我更整一下,PLC是可以控制步进或伺服电机的,如果你用的是这两种电机可以更改PLC里面指令的参数是可以改变的!还有就是PLC可以控制变频器相当于间接的控制了电机。

网友B:
需要检测环节,分别计算出卷径,依据卷径计算两个电机转速。如果用变频器,需注意:放卷方为恒速度,收卷方恒张力。启动、停止时注意输出扭矩。使用变频器计算公式:
F= V*P*I/3.14*D
F=给定频率;V=材料线速度;电机极对数;P=机械传动比;D=卷径

网友C:
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楼主的难题;

1.可以用矢量变频器+绝对型编码器+回授卡,使收卷同步恒张力卷取.
2.如果卷取的对象是不可受力的材料,可以用PID指令+数模转换模块来控制.

我的联系方式:13671899757

楼主:
我这个控制方式是用PLC控制丹佛X变频器,有检测信号是由变频器反馈回PLC。前面的电机是没有卷径,后面的电机是有卷径的。

楼主:
能遍出来吗?

网友D:
你这个就是一个放卷控制吧,很好做吧

网友E:
有专用的这种功能的变频器;
或用张力控制器也可以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控制方式是用PLC控制丹佛X变频器,有检测信号是由变频器反馈回PLC。前面的电机是没有卷径,后面的电机是有卷径的。
其实控制的方法有很多种,后面的电机随着时间卷径会变大,所以需要做张力控制,否则会断.

楼主:
这个是不能用张力去控制,是收卷

网友F:
要求电机的转速高的话,用伺服电机,但成本很高,用模似量来检测电机的开度,再适应的放慢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