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4):
打算用西门子440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做一个故障输出,用的是21,22两个端子,参数设置为P0732设为52.3为什么变频器一接通电源,21,22这个常开点就闭合??难道是有故障时才打开吗?请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是的!作为故障信号,应该是断电保护,这是一个定律,比如突然的断电,也是一种故障。如果是故障时闭合,那就不行了。因为电都没了,怎么闭合?所以,正常状态触点闭合,故障状态触点打开。这是故障保护逻辑关系的规矩。OK?

楼主:
那应该怎么选用440变频器的故障点,用继电输出的常开点的话怎么一通电就闭合??参数我查了手册没有错误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选用440变频器的故障点,用继电输出的常开点的话怎么一通电就闭合??参数我查了手册没有错误呀
你没明白吗?正常状态,触点就该闭合的。故障时候,触点断开。

网友B(2008-03-03):
楼上说的很对,其他变频器也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B:
你设计的时候把控制回路的逻辑换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