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4):
配电变压器低压侧电压不正常,用数字万用表测线电压,B C两相之间380V ,AC和AB之间电压不稳定,在几十伏不断跳动.  测对地电压,除A相对地为220伏外,其余两相电压均在几十伏和一百多伏来回跳动,所带变频器能正常工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恳请各路高手给予指点,我在这先说声谢谢了.

楼主:
大家都伸把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电变压器低压侧电压不正常,用数字万用表测线电压,B C两相之间380V ,AC和AB之间电压不稳定,在几十伏不断跳动.  测对地电压,除A相对地为220伏外,其余两相电压均在几十伏和一百多伏来回跳动,所带变频器能正常工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恳请各路高手给予指点,我在这先说声谢谢了.
检查一下变压器输出端至变频器之间有没有接触不良现象,最好用机械式万用表测量三相电压,用钳形表分别测一下三相电流是不是平衡。假如缺少一相一般变频器也能工作,上述原因除缺相外就是接触不良,

楼主:
检查过了接触良好,三相电流正常,现已将高压侧保险全部更换,现在的问题是线电压全部正常,但相电压除A相对地为220伏外,其余两相电压均在几十伏和一百多伏来回跳动,母联没合,另一台变压器工作正常,还请各位继续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过了接触良好,三相电流正常,现已将高压侧保险全部更换,现在的问题是线电压全部正常,但相电压除A相对地为220伏外,其余两相电压均在几十伏和一百多伏来回跳动,母联没合,另一台变压器工作正常,还请各位继续指点
既然相与相之间电压正常。三相电流又平衡,那就不用管三相对地电压多少了。因为变频器没有地线也能正常工作,就不用管它了。

楼主:
那么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记数能否准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记数能否准确?
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B:
变压器有过差动动作吗?
瓦斯有什么变化吗?
变压器温度情况有监测吗?
我建议最好做一下变压器的绝缘测试~~~~~~
如果不是你的测量仪表的问题~~~~~~~~~~

网友C:
零线上没有电压吗,最好是测出变压器的直阻

网友D:
来这里看看
也许你能从中找到答案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8&ID=124995

网友E:
首先你对故障现象不一定描述得很明白,因为-----

网友F:
零线没接好或接触不良??

网友G:
用最简单的办法你有电笔测其中一相是否有一相测得电笔是的氖管没有亮呢?
 若有这种现象证明有漏电的现象.

网友H:
断开负载测,还不行带上负载量一下零线上是否有电流。如果有电流那负载端有问题,首先不怀疑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I:
既然有变频器负载,就不应该用数字万用表来测量。这样测的数据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