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的电机

楼主(2008-01-14):
我是一个新手请教一下,30KW的电机的电机要用多大的线,空气开关要多大的呀,还有电机的电流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请教一下,30KW的电机的电机要用多大的线,空气开关要多大的呀,还有电机的电流是多少呢???谢谢!!!!
启动柜内配线一般用16平方线即可。柜与电机之间连线三十米内用16
平方线,超过三十米最好用25平方线,空气开关用朔壳80-100安,接触器用80-120安都可以最好用380伏的,热继电器用75-100安的。电机工作电流满载时六十安左右,

楼主:
谢谢你,不过我想问一下30KW的电机按P=UI,算的电流是:78.9安的吗

网友B:
这里还有功率因数存在,不能用p=ui简单的计算

网友C:
根据经验公式一般1KW为2个电流,30KW为60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根据经验公式一般1KW为2个电流,30KW为60安.
380v的利用這個公式是正確的!!!

网友E:
75安热继电器太大了吧30kw电机56.8安1.1倍电流不是就行了吗

楼主:
功率相同的电机电流会不会不一样的,有一定的误差的呢?误差范围是多少呀,请教师傅们,谢谢!!!!

楼主:
用什么方式启动好一点呢

网友F:
轻载用星三角

中载用自耦降压

用变频最好

用软启动也说得过去-----不过好像是电机等到电流到了几倍电流才开始转

楼主:
星三角启动,启动时间一般是多少的???/

网友G:
已知笼型电动机容量,求算控制其的断路器脱扣器整定电流
口诀:
断路器的脱扣器,整定电流容量倍;
瞬时一般是二十,较小电机二十四;
延时脱扣三倍半,热脱扣器整两倍。
说明:(1)自动断路器常用在对鼠笼型电动机供电的线路上作不经常操作的断路器。如果操作频繁,可加串一只接触器来操作。断路器利用其中的电磁脱扣器(瞬时)作短路保护,利用其中的热脱扣器(或延时脱扣器)作过载保护。断路器的脱扣器整定电流值计算是电工常遇到的问题,口诀给出了整定电流值和所控制的笼型电动机容量千瓦数之间的倍数关系。
(2)“延时脱扣三倍半,热脱扣器整两倍”说的是作为过载保护的自动断路器,其延时脱扣器的电流整定值可按所控制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7倍选择,即3.5倍千瓦数选择。热脱扣器电流整定值,应等于或略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即按电动机容量千瓦数的2倍选择。

已知异步电动机容量,求算其空载电流
口诀:
电动机空载电流,容量八折左右求;
新大极数少六折,旧小极多千瓦数。
说明:
(1)异步电动机空载运行时,定了三相绕组中通过的电流,称为空载电流。绝大部分的空载电流用来产生旋转磁场,称为空载激磁电流,是空载电流的无功分量。还有很小一部分空载电流用于产生电动机空载运行时的各种功率损耗(如摩擦、通风和铁芯损耗等),这一部分是空载电流的有功分量,因占的比例很小,可忽略不计。因此,空载电流可以认为都是无功电流。从这一观点来看,它越小越好,这样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提高了,对电网供电是有好处的。如果空载电流大,因定子绕组的导线载面积是一定的,允许通过的电流是一定的,则允许流过导线的有功电流就只能减小,电动机所能带动的负载就要减小,电动机出力降低,带过大的负载时,绕组就容易发热。但是,空载电流也不能过小,否则又要影响到电动机的其他性能。一般小型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30%~70%,大中型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20%~40%。具体到某台电动机的空载电流是多少,在电动机的铭牌或产品说明书上,一般不标注。可电工常需知道此数值是多少,以此数值来判断电动机修理的质量好坏,能否使用。
(2)口诀是现场快速求算电动机空载电流具体数值的口诀,它是众多的测试数据而得。它符合“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一般是其额定电流的1/3”。同时它符合实践经验:“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不超过容量千瓦数便可使用”的原则(指检修后的旧式、小容量电动机)。口诀“容量八折左右求”是指一般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值是电动机额定容量千瓦数的0.8倍左右。中型、4或6极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就是电动机容量千瓦数的0.8倍;新系列,大容量,极数偏小的2级电动机,其空载电流计算按“新大极数少六折”;对旧的、老式系列、较小容量,极数偏大的8极以上电动机,其空载电流,按“是小极多千瓦数”计算,即空载电流值近似等于容量千瓦数,但一般是小于千瓦数。运用口诀计算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算值与电动机说明书标注的、实测值有一定的误差,但口诀算值完全能满足电工日常工作所需求。

网友H(2008-02-21):
你说的电机要用电流计算公式为P=根号3XUXIX功率因数(一般取0.8).按经验公式算1个千瓦2安

网友I(2008-08-22):
启动柜内配线一般用10平方线即可。柜与电机之间连线三十米内用10
平方线( 星三角起动时每一根到电机的线所承受的 电流=根号3/线电个线,即35A),超过三十米最好用16平方线,空气开关用朔壳100安,接触器用100安都可以最好用380伏的,热继电器用63安的。电机工作电流满载时六十安左右

网友J:
楼上说的差不多 ,可以用 的

网友K(2011-01-07):
30KW电机热继保整定电流。变频启动65A-70A..软启动也-样没有什么太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