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4):
⒈ 基本要求
本设计要求应用单片机、接近感应开关传感器、继电器等器件实现水箱水位的自动控制。具体要求实现:
要求水箱水位控制在某一高度范围内(如水箱高度4米,上下水位线高度分别为3米、3.5米。),当水箱水位低于下水位线时,抽水机开机;当水箱水位高于上水位线时,抽水机关机,如此循环往复。
⒉ 自由发挥部分
除基本要求之外,鼓励根据实际情况自由发挥。
⒊ 设计任务
(1) 根据水箱水位自动控制的设计要求,按照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步骤进行相应系统硬件和软件的设计。
(2)程序在单片机调试环境下编译通过。
(3)画图(用手工画图)
水箱水位自动控制系统原理图(用标准3号图纸,要有边框和标题栏)
水箱水位自动控制程序流程图(用标准3号图纸,要有边框和标题栏)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用单片机?我这有个简单电路能满足你的要求!供您参考!

网友B:
不用单片机可以么?我前两天刚刚用电气元件设计完稳压供水的小箱,只不过需要用到一块现场提供的上、下和中间位的压力表!很简单!

网友C:
这是不是参加你们学校的电子设计竞赛啊,如果是,发挥部分可以更炫。检测水位用水压传感器。这样可检测任意水位高度

网友D(2008-03-29):
<电子报>有多款水位控制电路介绍!可参考!

网友E:
只有两个水位,没必要用单片机,数字芯片搞定,可解决临界抖动,抗干扰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