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安装问题

楼主(2008-01-15):
首先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由其是cvlsam,谢谢你!
本人已经顺利完成这两个软件的安装,现在把我遇到的问题及解气方法和大家分享一下,以供像我一样的新手能快速入门.
1.p安装补丁程序WindowsXP-kb319740(如安装时提示需要安装则安)
wincc安装中其它软件下载:
http://bbs.e10000.cn/a/a.asp?B=25&ID=169666
2.取消激活Windows XP SP2下的防火墙
3.安装消息队列
"开始"----"设置"----"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添加或删除组件"---"消息队列"
4.安装Microsoft SQL Service Pakc 3a
5.安装Wincc
6.如不能安装,则卸载你的杀毒软件,装好后再安杀毒软件.
这是我在安装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总结,肯定还有很多不足,\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A:
我装了WindowsXP-kb319740,包括WindowsXP-KB319740-x86-Symbols-chs(这个文件好象提取出来就OK了吧,提取目录应该是什么路径呢)和WindowsXP-KB319740-x86-chs,但还是装不了WINCC,错误提示是系统没装Microsoft SQL Service Pakc 3a。可我下载的Microsoft SQL Service Pakc 3a装不了,提示错误是不支持语言升级。哪里能找到合适的Microsoft SQL Service Pakc 3a文件呢,你说的http://bbs.e10000.cn/a/a.asp?B=25&ID=169666这里好象没有哦。
帮帮小弟啊,好急!!!

楼主:
WindowsXP-KB319740-x86-Symbols-chs这是个安装文件,装了就行了,就我发的就有.不会下不了啊,要不去亿万电器网下,这个地址就是那里来的(http://bbs.e10000.cn/Boards.asp)
需要安装哪个版本的SQL这个只有另请高明了,我用的是Microsoft SQL Service Pakc 3a都没问题,你可以去电脑城买一张就OK了,

网友B(2008-03-03):
在安装SQL2000(for wincc)时,安装到50%时就不动了,不继续安装,也不退出,也不报错,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2008-06-13):
我现在是补丁 消息列队 数据库 Wincc 都安装成功  当重新启计算机时候 计算机启动不了
请问一下你还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D:
WINCC按装需英文路径下

网友E:
以上安装的时候,最好要把安装文件放到根目录下,安装路径中不要有中文和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