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5):
一正在使用的低压电流互感器,拆下一脚,用手摸,怎么不电我?电流互感器开路不是有高压吗?????

网友A:
你的胆量可以,可是太危险了。

网友B:
多大的比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正在使用的低压电流互感器,拆下一脚,用手摸,怎么不电我?电流互感器开路不是有高压吗?????

网友D:
你真幸运 大概线路上没有电流哦、

网友E:
规程规定:电压互感器不许短路,电流互感器不许开路,电压互感器开路时会在二次侧产生高压。

网友F:
你的绝缘电阻太大了 真的好厉害~~~~~~~~~~~

网友G:
在达到满负荷电流时-*----你摸一下没接地的那端 试试

楼主:
.摸过好多次了
我认为:与变比有关系.摸过好多次了,不同的互感器.想不通,理论与实践矛盾.

网友H:
你太有才了!!!

网友G:
严重关注!希望有人跳出来试试

网友I:
一次电流小吧!不过安全不是儿戏啊!以后千万不要这么莽撞!!!!!!!!!!!!!!!!!!!!!!!!!

网友J:
那位这么的想不开呀.是不是新年到了想来个工伤什么的.......

网友G:
摸的时候要:电流满量程,一手摸地线,一手摸互感器没接地的那一端 ,电不死人的,不过很难受的

网友K:
是不是房价太高想不开了

网友L:
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题!初级没有电流,次级哪来的电压?哈哈?哈哈哈?

楼主:
我摸的变比:200/5的.而且,拆掉一端引线后,用电压表量不到电压.引线装回后,一切显示正常.

网友M:
你可真是以身试电啊!

网友N(2008-08-06):
大家好:前两天因为打雷的原因,我们单位10.5千伏高压电房的主供进线柜跳闸。有的同事认为是电压偏高,电柜保护跳闸。但有的同事也怀疑是其它故障引起的。究竟行雷闪电会不会引起电压偏高?还有,以10.5千伏来讲,通常电压升到多大才会有跳闸保护?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O:
我不同意上面说的:1000/5的主电流在900A时开路测量过不到35v。数字表量的(内阻10M)
另外:因最近铜贵了,经常有人把电流表偷走,没见过互感器击穿(400v系统)

网友P:
电流互感器开路,一般指的是“瞬间”开路时,二次电流为零,铁芯磁饱和产生感应的电压成尖峰形的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