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问题

楼主(2008-01-15):
1.定时器有那些类型?
2.定时器的精度与那些因数有关?
3.使用定时器编程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4.用定时器怎样实现对设备累计远行时间的计时?
5.什么是脉冲定时器?功能是什么?用普通定时器怎样去实现脉冲定时器的功能?

网友A:
1.定时器有那些类型?
答:以中断时间来讲可分为:1MSI/2MSI/3MSI/4MSI/5MSI/10MSI/50MSI/100MSI;以1MSI为例,是指每1MS发生一次中断
2.定时器的精度与那些因数有关?
答:定时器的精度和因数,我不清楚您具体指的是什么?单精度而言一般跟PLC内部芯片和设计有关
3.使用定时器编程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答:在使用定时器编程时,应尽量选用系数单位中等的使用(系数越小,中断越频繁,占用CPU时间就越多)
4.用定时器怎样实现对设备累计远行时间的计时?
答:一般定时器的最长计时时间为32767秒,如果在使用时有超过这个时长的,可配合计数器和其它原件一起使用,也可选用万年历
5.什么是脉冲定时器?功能是什么?用普通定时器怎样去实现脉冲定时器的功能?
答:脉冲指的就是当程序写入后,固定的某个时间段会一直产生瞬间开关信号;用普通的两个定时器也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