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感念问题

楼主(2008-01-15):
1.什么是时钟脉冲?有什么作用?
2.初始化脉冲有什么作用?
3.什么是特殊存储器(特殊继电器,特殊寄存器)?
4.什么是辅助继电器?
5.什么是定点数?什么是浮点数?

网友A:
1.什么是时钟脉冲?有什么作用?
答:PLC内的定时器的时钟脉冲10ms的就是说经过10ms 就有一个脉冲,同样PLC内的定时器的时钟脉冲1ms的就是说经过1ms 就有一个脉冲,PLC内的定时器的时钟脉冲100ms的就是说经过100ms 就有一个脉冲。按占空比50%,每个脉冲持续时间(高电平时间)是时钟脉冲时间的一半,另一半时间为0电平
2.初始化脉冲有什么作用?
答:就是脉冲复位
3.什么是特殊存储器(特殊继电器,特殊寄存器)?
答:包括电荷耦合存储器、磁泡存储器、电子束存储器等,它们多用于特殊领域内的信息存储。
4.什么是辅助继电器?
答:它是PLC部一种虚拟软件,方便编程的
5.什么是定点数?什么是浮点数?
答:定点数 :
计算机中采用的一种数的表示方法。参与运算的数的小数点位置固定不变。当表示一个数时,左边第一位为符号位,“0”表示正,“1”表示负。小数点位置一般固定在符号位之后,即将数限制在-1和 1之间。这样,参与运算的数必须乘上一个适当的比例因子,使其绝对值不大于1。
浮点数:
是属于有理数中某特定子集的数的数字表示,在计算机中用以近似表示任意某个实数。具体的说,这个实数由一个整数或定点数(即尾数)乘以某个基数(计算机中通常是2)的整数次幂得到,这种表示方法类似于基数为10的科学记数法。
浮点计算是指浮点数参与的运算,这种运算通常伴随着因为无法精确表示而进行的近似或舍入。
一个浮点数a由两个数m和e来表示:a = m × be。在任意一个这样的系统中,我们选择一个基数b(记数系统的基)和精度p(即使用多少位来存储)。m(即尾数)是形如±d.ddd...ddd的p位数(每一位是一个介于0到b-1之间的整数,包括0和b-1)。如果m的第一位是非0整数,m称作规格化的。有一些描述使用一个单独的符号位(s 代表+或者-)来表示正负,这样m必须是正的。e是指数。
这种设计可以在某个固定长度的存储空间内表示定点数无法表示的更大范围的数。
例如,一个指数范围为±4的4位十进制浮点数可以用来表示43210,4.321或0.0004321,但是没有足够的精度来表示432.123和43212.3(必须近似为432.1和43210)。当然,实际使用的位数通常远大于4。

网友B(2010-09-02):
继电器是当输入量(激励量)的变化达到规定要求时,在电气输出电路中使被控量发生预定的阶跃变化的一种电器。
继电器是一种电子控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通常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较小的电流去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