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5):
对以上问题,小弟很是困惑,有劳哪位大哥帮忙解答,不甚感激

网友A:
星是相电压
角是线电压
相电压和线电压有根号3的差
我想你应该明白了~~

网友B:
你的问题是不是电机星--三角起动时星接起动的电流比同一电机三角接法直接起动的电流小?
这样解说吧,电机的三个绕组理解为三个电阻,按三角星接法时,每两个接线端子之间只有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就要承受380V 的电压;当接成星型接法时,每两个接线端子之间的电阻就是由两个电阻串联成的一个大电阻了,接入电压不变(380V),电阻大,电流就小。

网友C:
楼上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D:
2楼4楼说的都对。

网友E:
4楼说的简练

楼主(2008-03-24):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F:
4楼说的对

网友G(2008-06-20):
引用 网友A:
星是相电压
角是线电压
相电压和线电压有根号3的差
我想你应该明白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