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AB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1-15):
我们使用的是AB 1305的变频器,电机运转一段时间后,频率177Hz,变频器报错,  代码 7 ,故障可能是过载.检查电机未发现故障.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plc控制块是否有问题.如果控制信号部分出现问题会导致所有水泵公频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