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5):
求助精确定位程序,PLC控制变频器拖动电机,有位置编码器反馈.定位程序算法.

网友A:
精确定位通常采用的方案:

PLC ( S7-300/S7-400 ) + 伺服驱动器 ( SINAMICS-S120/MasterDrive CUMC ) + 伺服电机

如果采用"变频器拖动电机,位置编码器检测"的方案, 仅在对定位精度一般性的场合可以. 定位精度很严格的场合, 必须用伺服电机来实现.

楼主:
定位误差1-2毫米,电机功率120千瓦,变频器可回馈制动.有绝对值编码器反馈.

网友A:
定位误差要求1-2毫米, 如果采用通用型变频器驱动120千瓦的电机(绝对值编码器反馈), 没有听说谁能把如此大的机械惯量电机定位如此精确! "吹吹牛"谁都会, 我坚持"眼见为实"!

定位误差要求1-2毫米, 必须要考虑步进驱动或者伺服驱动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