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6):
我用伺服控制转盘实现转盘的六等分,在伺服扭距不够大的情况下我想用减速器增加扭距,但我想不知减速器能不能达到我要求的正负0.01毫米的公差范围。我想请问各位有做过的吗?给我一点建议好吗?

网友A:
要看转盘的直径,伺服电机编码器的线数还有就是所用伺服减速器的回程精度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如果要求很高可以采用直驱电机。
allen.zhaol@gmail.com

网友C:
主要看减速器的回程精度,可以使用RV减速器

网友D:
RV太贵
如果刚性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谐波减速机。回程精度高。
伺服电机肯定能达到。
也可以用一般减速机,软件补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