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6):
如何用用流量信号去控制调节阀?

工艺管道上有调节阀,工艺专业要求对调节阀连续控制,不是开阀关阀控制。
工艺要求测量管道上的流量,然后用流量信号去连续控制调节阀。
我想问:
1、如何用流量信号去连续控制调节阀?
2、应该选用哪种形式的流量数显表?
3、用一般的流量积算仪能否实现调节阀连续控制?我知道的流量积算仪只有输出变送信号的、没有输出控制信号的。有没有可以输出连续控制信号的流量积算仪??哪个厂家有这种仪表??

网友A:
流量信号送入调节器,用调节器去控制调节阀。可选用厦门宇光的仪表。

网友B:
请采用宇电的产品如:用1台AI-708HAI4X3的流量结算仪,输入信号可以是频率或电流信号连续输出流量变送信号给AI-808AX3调节器就可以控制调节阀了。

如果流量信号是4~20mA信号就可直接接调节器来控制调节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