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6):
显示瞬时流量的仪表用哪种仪表?

我测量管道上的流量,在控制室显示,工艺只要求显示瞬时流量,不要求显示累积流量。
请问:用一般的数显表可以吗?就是那种显示液位、压力、温度的数显表。

网友A:
只显示瞬时流量,尤其在流量波动大的场合,选用指针仪表更好,流量上升、下降较直观。数显表在流量波动大的场合,数字一直在变化,较难读数,这样操作人员就感到读表很吃力。

网友B:
这个无所谓吧,即使流量波动大,可以在显示仪表的稳定读数时间上调整下,显示仪表可以自动调整输出数值,不会变化得特别快.一般的仪表都会有这种功能.比如浙江的百特.

网友C:
只显示瞬时流量,一般的显示液位、压力、温度的数显表多可以的。
数显表在流量波动大的场合,数字一直在变化较难读数。
可采用加大仪表内部的参数【输入数字滤波】来达到数字平滑过渡,减少波动。如厦门宇电AI系列仪表多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