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6):
只测量蒸汽的瞬时流量,还用压力温度补偿吗??
只测量蒸汽的瞬时流量,信号在控制室显示,业主要求只测量显示蒸汽的瞬时流量,不要求累积流量。
这种情况,还需要进行压力、温度补偿吗?

网友A:
如果目的只是想知道有没有蒸汽流量及大小,即只做指示,不搞计量,可以不用进行温压补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温度压力补偿的作用是:将不同的温度压力下,所测得的气体或者蒸汽的流量值,折合成相当于所规定的标准温度压力条件的流量值,,,这样,有一个共同的坐标,比较流量大小,才有
基础哟,
当然想骗自己,或者允许100%的测量误差的话,补偿不补偿,是没得关系的。呵呵

“100%的测量误差”,太夸大了!

流量测量中:当实际流体参数与设计时的流体参数不一致时(如:温度、压力、相对湿度、密度等),就会产生测量误差。为此可进行温压补偿来减少测量误差。

不进行补偿时的测量误差如下,以过热蒸汽为例:
    设计流量:100t/h
    设计压力:1.5MPa
    设计温度:240度
    实际使用中压力在1.2---1.8MPa之间波动  温度在220---260度之间波动
    经测试:当温度不变,而压力变化正、负0.3mpa时流量的测量误差为正、负10%
          当压力不变,而温度变化正、负20度时流量的测量误差为正、负2.8%

对于饱和蒸汽压力波动而引起的误差有时可达到+25%.

需不需要补偿完全取决于使用要求和检测目的。
对于饱和蒸汽的流量测量而言,当干度X=1时把它作为单相流来处理,但当干度X<1时,此时湿蒸汽是一种二相流流体,就是有了压力补偿功能也难于准确的测出重量流量来。

网友C:
安装流量传感器来测量蒸汽的瞬时流量就是为了计量准确,根据温度的要求,饱和蒸汽用压力补充,过热蒸汽采用压力温度补偿为好。

推荐流量结算仪宇电AI系列708H或808H

网友D:
对于饱和蒸汽,可以用温度或压力任何一个参量进行补偿;而对于过热蒸汽,则必须同时使用温度和压力补偿;对于稀释蒸汽,则还需要组成比进行补偿。
为您的发展和效益提供可靠可信的产品和服务,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产品打动您的选择方向。

网友E:
谢了!消化中

网友F(2008-10-22):
肯定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