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6):
只需要32点数字量输入,不需要输出,有没有这种只有32点数字量输入,没有输出的模块?

网友A:
CCLIK通讯模块有数字输入的。
也可以用PLC编程口通协议用单片机自已搞一个.

楼主:
我只想再cpu后面加个模块就可以

楼主:
例如有16点的,型号为FX2N-16EX,不知道有没有FX2N-32EX

网友B:
FX2NC有32EX擴展模塊,但是FX2N沒有32點輸入擴展,并且FX2NC的模塊不能用于FX2N的機型,因此您需要使用2個擴展模塊了。

楼主:
哦,谢谢楼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