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6):
各位高手,帮帮小弟:
按照各位所说的,安装完WINCC后,可是桌面上没有快捷图标,通过程序里找到后,新建项目就会报错:   "0x80004005 :未指定的错误"   "不能创建"
再一次创建相同名字项目会提示该项目已存在.
通过打开已有项目则提示:"在使用"项目移植器"转换项目之前项目不能打开"
我安的是WINCC V6.0 SP2
也授过权的, 这倒底是怎么了,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對于"0x80004005 :未指定的错误"   "不能创建"錯誤
敬請您檢查您的用戶名是否在HMI組級別用戶中,同時是否擁有相應的操作權限。
更改用戶請參照Windows系統相關操作。

對于“通过打开已有项目则提示:"在使用"项目移植器"转换项目之前项目不能打开"”
請您檢查您企圖打開之項目是否屬于低版本軟件制作,如果是,請您使用項目移植器進行項目移植后打開,至于如何使用項目移植器以及項目轉換中需要注意之事項請參照論壇以前就項目移植問題的帖子,這里不再重復。
如果不是,那么是您的項目文檔MCP文件損壞,請您使用您項目副本來操作。

楼主:
谢谢,授权是有的,可能是电脑的问题,我重启电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