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

楼主(2008-01-16):
1。FBS经济型主机的适用范围是哪些?
2。plc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安装扩展?安装扩展需要注意些什么
3。5:永宏PLC的最大点数能达到几点?

网友A:
1:FBS经济型主机的适用范围是哪些?
答:范围挺广泛的 通常是用于速度要求不是很高 就是很一般的需求都可以使用的
2:plc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安装扩展?安装扩展需要注意些什么
答:看对方需要什么方面的需求来进行扩展
I/O点数扩展 当对方需求输出或输入点数大于主机上的点数的话 就用这种
七段显示 用于数字上面的显示 例如 生产数目 或者是日期显示也可以的
通讯模块 用于套接字口不够用时
温度模块 用于检测温度使用
指拨开关 就是一种通断开关
对方觉得输出输入点数不够的话 就可以扩展
3:永宏PLC的最大点数能达到几点?
答:可到达DI:256, DO: 256, AI: 64, AO: 64

网友B(2008-02-26):
一楼的朋友您好
1。FBS经济型主机的适用范围是哪些?
答复:FBS-MA是经济型主机,它的特点是:不支持外部中断,10/14MA不支持外接扩展模块,无硬体高速计数器,只有软体高速计数器,端子台不可动,DI/DO最高支持频率是10KHZ,没有万年历。机器的一般要求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B:
一楼的朋友您好
2。plc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安装扩展?安装扩展需要注意些什么
答复:当I/O点数不够时将在主机后加上扩展模块,一般一个主机电源带4个模块,安装扩展时需排线头插好,要注意的是扩展模块内部的数字量输入接点或输出继电器号码必须加上其前所所串接的扩展模块及主机上的数字量输入/输出号码才能决定。

网友B:
一楼的朋友您好:
3:永宏PLC的最大点数能达到几点?
答复:永宏PLC最大I/O为数字量输入256点,数字量输出256点,数值输入64个字符,数值输出64个字符。FBS主机有MA(经济型)、MC(高功能型)及MN(高速NC型)等三大类,点数由10点~60点共计17种机型。

网友C:
还需要在注意一下,10点和14点的主机不能加扩展模块.

网友C:
我也支持永宏,愿永宏PLC做的红红火火,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