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6):
Dim sp As New SerialPort
Private Sub Button1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utton1.Click
       sp.Open()
Dim temp As VariantType
           Dim aStrB(38) As Byte
           aStrB(0) = &H68
           aStrB(1) = &H21
           aStrB(2) = &H21
           aStrB(3) = &H68
           aStrB(4) = &H2
           aStrB(5) = &H0
           aStrB(6) = &H6C
           aStrB(7) = &H32
           aStrB(8) = &H1
           aStrB(9) = &H0
           aStrB(10) = &H0
           aStrB(11) = &H0
           aStrB(12) = &H0
           aStrB(13) = &H0
           aStrB(14) = &HE
           aStrB(15) = &H0
           aStrB(16) = &H0
           aStrB(17) = &H4
           aStrB(18) = &H1
           aStrB(19) = &H12
           aStrB(20) = &HA
           aStrB(21) = &H10  ''前21项通用
           aStrB(22) = &H2   ''数据长度02
           aStrB(23) = &H0   ''00
           aStrB(24) = &H1   ''01
           aStrB(25) = &H0   ''00
           aStrB(26) = &H1   ''存储器类型01
           aStrB(27) = &H84  ''存储器类型84
           aStrB(28) = &H0   ''存储器偏移量00
           Dim str1 As String = "&H" + Hex(100 * 8 \ 256)
           aStrB(29) = str1  ''存储器偏移量高八位
           Dim str2 As String = "&H" + Hex(100 * 8 Mod 256)
           aStrB(30) = str2  ''存储器偏移量低八位
           aStrB(31) = &H0   ''00
           aStrB(32) = &H4   ''写入的是字节数据04
           aStrB(33) = &H0   ''00
           aStrB(34) = &H8   ''写入数据位数08
           aStrB(35) = &H10   ''写入的值9
           aStrB(36) = &H0   ''00
           For i = 4 To 36
               temp = temp + aStrB(i)
           Next
           Dim at As String = "&H" + Hex(temp Mod 256)
           aStrB(37) = at    ''校验码
           aStrB(38) = &H16  ''结束
           sp.Write(aStrB, 0, aStrB.Length) ''''''''''''''''''''写入VB100=10
           Dim sval(4) As Byte
Dim strread(38) As Byte
           Dim disarray As String = ""
            sval(0) = &H10
               sval(1) = &H2
               sval(2) = &H0
               sval(3) = &H5C
               sval(4) = &H5E
               sp.Write(sval, 0, sval.Length)
             sp.Read(strread, 0, strread.Length)
           For i = 0 To strread.Length
               disarray += Hex(strread(i)) & ""
           Next i
           TextBox2.Text = disarray
           sp.Close()

   End Sub

楼主:
为什么发送数据后s7200没有返回E5H
接收数据为空??????

等待各位帮忙!!!!

楼主:
没有做串口编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