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6):
各位大侠,不弟是一个菜鸟,刚开始学习现场总路线,不知道ISO/OSI,TCP/IP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网友A: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OSI标准就是他们制定出来的。
OSI:开放、系统、互连参考模型,传统以太网普遍认可的一种划分标准,分为七层,从下到上依次是 物理层 数据链路层 网络层 传输层 会话层 表示层 应用层。
TCP/IP是现代划分的一种标准,分为四层,从下到上依次是物理层,网络层,传输层,应用层TCP:传输控制协议,位于传输层。
IP:网际协议,位于网络层。

虽然从名字上看TCP/IP包括两个协议,传输控制协议(TCP)和网际协议(IP),但TCP/IP实际上是一组协议,它包括TCP、IP、UDP、ICMP、RIP、TELNET、FTP、SMTP、ARP、TFTP等许多协议,这些协议一起称为TCP/IP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