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6):
通过配电器对现场二线制压力、温度变送器进行24VDC供电,返回的4-20mA信号

接到两块三菱A系列PLC模拟量模块,上位机进行监控。原先上位机监控的压力

、温度数据显示波动很小,某一天不知啥原因,监控的压力、温度数据显示波动很

大。把配电器输出4-20mA信号直接接到仪表上,仪表显示稳定。接回PLC模

块,数据显示波动很大。而其他三块三菱PLC模拟量模块(用于接电机的电流反

馈、速度反馈信号,不经过配电器,4-20mA信号直接进模拟量模块)一直正常

。而不知啥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A(2008-03-04):
是否用的是屏敝线?

楼主:
用的是屏敝线

网友B:
采用同一电源 问题就解决了 和屏蔽没什么关系
或者将信号负和电源负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