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6):
我用的是安川的伺服电机,对它输入信号能够正转,输入反转信号一直都没反应,试过了位置模式和速度选择模式都不行,都是只能正转,不能反转,各位高手请赐教,

网友A:
输入信号的设备是什么?PLC?还是其他?

网友B:
CCW信号,仔细检查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