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6):
各位大哥
 小弟刚从网上下了个5.4版的,想学习S7
 现有个问题:如何从符号表中找到某个点的位置,就是这个点在哪些块里用到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实际上没有很大的意义,您可以使用建立交叉索引来快速找到,也可以使用菜单中定位指令来搜寻。

网友B:
在交叉索引中可以查到使用过的每一个点的使用位置。
不同意楼上的看法,此功能在查找故障时很有用的。

网友C:
习惯用 GO TO LOCATION

网友D:
同意楼上

任意点 右键-》GO TO LOCATION

相当好用的~
而且不忙

网友E:
CTRL+ALT+Q

CTRL+ALT+R
CTRL+ALT+O
常用的

网友E:
还有CTRL+F
CTRL+E
CTRL+SHIFT+F
CTRL+SHIFT+B
这是我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