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6):
AND〈 和AND〉是什么指令

网友A:
其作用如同LD<和LD>,用以触点比较。

如果您搞清楚LD ,AND,OR指令之间的关系,那么LD>,AND>,OR>的关系如出一辙。

网友B:
附加了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功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附加了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功能吧

不是哦,是触点比较指令 比如  LD>   S1  S2    那么当S1>S2  有输出

楼主:
AND<  D0  K2000
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上面这个跟这个一样吗 CMP  T0 T1 M1意思是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AND<  D0  K2000
是什么意思

当D0的值小于2000时,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