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7):
请教个问题FX2N+FX2N-485-BD+FX2N-ROM-E1组合可以运用在其他不是三菱的,其他变频器上么?  可以的话要设置哪方面的参数呢?

网友A:
可以的,可以和变频器做Modbus通讯,程序需要改变,需要符合所使用的变频器的通讯格式。

网友B:
其它品牌要看具体的通讯协议;

楼主:
是不是选的变频器都需要支持MODBUS通讯协议呢?  如果需要控制多台变频器程序是不是需要多台程序并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