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7):
本贴主要介绍电子元件的识别与检测方法,希望能帮助刚刚进入这行业或已经进入这个行业的朋友。本贴就是供大家参考与学习的。NTC热敏电阻检测方法

(一)测量标称电阻值Rt
  用万用表测量NTC热敏电阻的方法与测量普通固定电阻的方法相同,即按NTC热敏电阻的标称阻值选择合适的电阻挡可直接测出Rt的实际值。但因NTC热敏电阻对温度很敏感,故测试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由标称阻值Rt的定义可知,此值是生产厂家在环境温度为25℃时所测得的。所以用万用表测量Rt时,亦应在环境温度接近25℃时进行,以保证测试的可信度。
  (2)测量功率不得超过规定值,以免电流热效应引起测量误差。例如,MF12-1型NTC热敏电阻,其额定功率为1W,测量功率P1=0.2mW。假定标称电阻值Rt为1kΩ,则测试电流:
  显然使用R×lk挡比较合适,该挡满度电流Im通常为几十至一百几十微安。例如多用的500型万用表R×1k挡的Im=150uA,与141uA很接近。
  (3)注意正确操作。测试时,不要用于捏住热敏电阻体,以防止人体温度对测试产生影响
  (二)估测温度系数αt

  先在室温t1下测得电阻值Rt1;再用电烙铁作热源,靠近热敏电阻Rt1,测出电阻值Rt2,同时用温度计测出此时热敏电阻RT表面的平均温度t2。将所测得的结果输入下式:
  αt≈(Rt2-Rt1)/[Rt1(t2-t1)]
  NTC热敏电阻的αt<0。
  注意事项:
  1、给热敏电阻加热时,宜用20W左右的小功率电烙铁,且烙铁头不要直接去接触热敏电阻或靠的太近,以防损坏热敏电阻。
  2、若测得的αt>0,则表明该热敏电阻不是NTC而是FTC。
常用二极管的检测

一.万用表检测普通二极管的极性与好坏。检测原理:根据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这一特点性能良好的二极管,其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这两个数值相差越大越好。若相差不多说明二极管的性能不好或已经损坏。
   测量时,选用万用表的“欧姆”挡。一般用R x100或R xlk挡,而不用Rx1或R x10k挡。因为Rxl挡的电流太大,容易烧坏二极管,R xlok挡的内电源电压太大,易击穿二极管.测量方法:将两表棒分别接在二极管的两个电极上,读出测量的阻值;然后将表棒对换再测量一次,记下第二次阻值。若两次阻值相差很大,说明该二极管性能良好;并根据测量电阻小的那次的表棒接法(称之为正向连接),判断出与黑表棒连接的是二极管的正极,与红表棒连接的是二极管的负极。因为万用表的内电源的正极与万用表的“—”插孔连通,内电源的负极与万用表的“+”插孔连通。
   如果两次测量的阻值都很小,说明二极管已经击穿;如果两次测量的阻值都很大,说明二极管内部已经断路:两次测量的阻值相差不大,说明二极管性能欠佳。在这些情况下,二极管就不能使用了。
   必须指出:由于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是非线性的,用万用表的不同电阻挡测量二极管的电阻时,会得出不同的电阻值;实际使用时,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会较大,因而二极管呈现的电阻值会更小些。
   二.特殊类型二极管的检测。
   ①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是一种工作在反向击穿区、具有稳定电压作用的二极管。其极性与性能好坏的测量与普通二极管的测量方法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当使用万用表的Rxlk挡测量二极管时,测得其反向电阻是很大的,此时,将万用表转换到Rx10k档,如果出现万用表指针向右偏转较大角度,即反向电阻值减小很多的情况,则该二极管为稳压二极管;如果反向电阻基本不变,说明该二极管是普通二极管,而不是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的测量原理是:万用表Rxlk挡的内电池电压较小,通常不会使普通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击穿,所以测出的反向电阻都很大。当万用表转换到Rx10k挡时,万用表内电池电压变得很大,使稳压二极管出现反向击穿现象,所以其反向电阻下降很多,由于普通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比稳压二极管高得多,因而普通二极管不击穿,其反向电阻仍然很大。
功率放大管真假辨别

功率放大管是音频功率放大器中的关键器件,现将正品与假品作一番比较。
1.从印刷的字体来看:正品字体匀称清秀,字迹不易被擦拭掉,而假品的字体如同写上那样,用手指甲轻轻刮拭便会使字迹颜色变浅、甚至掉漆看不清。
  2.从封装按压的烙印来看:在靠近管子上部坚固螺孔旁的两边分别印有英文字母和数字,下部靠近管脚的中间则印有不同厂家或国家的封装的字样,如SK(三肯)、PHILIPPINES(菲律宾)、MALAYSIA(马来西亚)等。而假品则并无印字,或是上面两点的印字臃肿难看,而下面一点由于字位多干脆不印。当然也有一部分合资管此处无印字,但其他方面都与原装管并无明显的差别。
  3.从功放管的封装及加工工艺来看:正品自身所带的散热片与封装塑料粘合处界线清晰、边角平整,而假品的粘合处界线弯曲不清甚至有缝隙(现市场最易见的假品有小东芝管A1491/C5198、D817/D1047),表面则如拉丝处理过那样有粗糙感(这是假品最易露馅的地方)。某些型号的进口管其散热片表面作过磨砂工艺处理(如MATALOLA的MJL1302A/MJL3281A),而假品及个别的合资管则没有这一工序。
  4.从测量的结果来看:用指针式万用表R×10k挡测管子的c、e极间正反向电阻时,正品的指针都在∞处不动或摆动的角度非常小,而假品的c、e极正向电阻(NPN正向为Rce、PNP正向为Rec)摆动角度则要大得多,即电阻值较小(这表明管子的穿透电流较大);而用数字万用表测管子的放大倍数β时,正品(特别是进口管)的一致性非常好,而假品的一致性普遍较差。
  5.假品装机使用时的表现:由于管子的耐压普遍偏低,所以极易造成管子在开机时烧毁;或发热比正品严重,此时管子的c、e极电阻已比未装机时小得多,而β的偏差则更大,正品则无这种现象。

数字集成电路分类及特点

随着数字集成电路的应用日益广泛,数字电路产品的种类愈来愈多,其分类方法若按用途来分,可分成通用型的集成电路(中小规模集成电路)产品,微处理(MPU)产品和特定用途的集成电路产品三大类。其中可编程逻辑器件就是特定用途产品的一个重要分支。按逻辑功能来分,可以分成组合逻辑电路(也称组合电路),如门电路,编译码器等;时序逻辑电路,如触发器、计数器、寄存器等。按电路结构来分,可分成TTL型和CMOS型两大类。
  常用的TTL54/74数字电路系列,它们的电源电压都是5.OV,逻辑“0”输出电压为≤0.2V,逻辑“l”输出电压为≥3.OV而抗扰度为 1.OV。
  CMOS数字集成电路与TTL型数字电路相比,前者的工作电源电压范围宽,静态功耗低、抗干扰能力强、输入阻抗高。工作电压范围为 3-18V(也有7-15V的,如国产的C000系列),输人端均有保护二极管和串联电阻构成的保护电路,输出电流(指内部各独立功能的输出端)一般是10mA,所以在实际应用时输出端需要加上驱动电路,但输出端若连接的是CMOS电路,则因CMOS电路的输入阻抗高,在低频工作时,一个输出端可以带动50个以上的接入端。CMOS电路抗干扰能力是指电路在干扰噪声的作用下,能维持电路原来的逻辑状态并正确进行状态的转换。电路的抗干扰能力通常以噪声容限来表示,即直流电压噪声容限、交流(指脉冲)噪声容限和能量噪声(指输人端积累的噪声能量)三种。直流噪声容限可达电源电压的40%以上,所以使用的电源电压越高,抗干扰能力越强。这是工业中使用CMOS逻辑电路时,都采用较高的供电电压的原因。TTL相应的噪声容限只有0.8V(因TTL工作电压为5V)。
  数字集成电路的产品型号的前缀为公司代号,如MC、CD、uPD、HFE分别代表摩托罗拉半导体(MOTA)、美国无线电(RCA)、日本电气(NEC)、菲力浦等公司。各产品的中间数字相同的型号均可互换。一般习惯(不严格)通称谓:74XX 、74HCXX、 54XX 、40XX、 45XX。如果电路对元件要求比较严格,就要对厂家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再作决定。
电容器的检测

一.固定电容器的检测
   1.检测10pF以下的小电容因10pF以下的固定电容器容量太小,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只能定性的检查其是否有漏电,内部短路或击穿现象。测量时,可选用万用表R×10k挡,用两表笔分别任意接电容的两个引脚,阻值应为无穷大。若测出阻值(指针向右摆动)为零,则说明电容漏电损坏或内部击穿。
   2.检测10PF~0.01μF固定电容器是否有充电现象,进而判断其好坏。万用表选用R×1k挡。两只三极管的β值均为100以上,且穿透电流要些可选用3DG6等型号硅三极管组成复合管。万用表的红和黑表笔分别与复合管的发射极e和集电极c相接。由于复合三极管的放大作用,把被测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予以放大,使万用表指针摆幅度加大,从而便于观察。应注意的是:在测试操作时,特别是在测较小容量的电容时,要反复调换被测电容引脚接触A、B两点,才能明显地看到万用表指针的摆动。
   3.对于0.01μF以上的固定电容,可用万用表的R×10k挡直接测试电容器有无充电过程以及有无内部短路或漏电,并可根据指针向右摆动的幅度大小估计出电容器的容量。

   二.电解电容器的检测
   1.因为电解电容的容量较一般固定电容大得多,所以,测量时,应针对不同容量选用合适的量程。根据经验,一般情况下,1~47μF间的电容,可用R×1k挡测量,大于47μF的电容可用R×100挡测量。
   2.将万用表红表笔接负极,黑表笔接正极,在刚接触的瞬间,万用表指针即向右偏转较大偏度(对于同一电阻挡,容量越大,摆幅越大),接着逐渐向左回转,直到停在某一位置。此时的阻值便是电解电容的正向漏电阻,此值略大于反向漏电阻。实际使用经验表明,电解电容的漏电阻一般应在几百kΩ以上,否则,将不能正常工作。在测试中,若正向、反向均无充电的现象,即表针不动,则说明容量消失或内部断路;如果所测阻值很小或为零,说明电容漏电大或已击穿损坏,不能再使用。
   3.对于正、负极标志不明的电解电容器,可利用上述测量漏电阻的方法加以判别。即先任意测一下漏电阻,记住其大小,然后交换表笔再测出一个阻值。两次测量中阻值大的那一次便是正向接法,即黑表笔接的是正极,红表笔接的是负极。
   4.使用万用表电阻挡,采用给电解电容进行正、反向充电的方法,根据指针向右摆动幅度的大小,可估测出电解电容的容量。

   三.可变电容器的检测
   1.用手轻轻旋动转轴,应感觉十分平滑,不应感觉有时松时紧甚至有卡滞现象。将载轴向前、后、上、下、左、右等各个方向推动时,转轴不应有松动的现象。
   2.用一只手旋动转轴,另一只手轻摸动片组的外缘,不应感觉有任何松脱现象。转轴与动片之间接触不良的可变电容器,是不能再继续使用的。
   3.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一只手将两个表笔分别接可变电容器的动片和定片的引出端,另一只手将转轴缓缓旋动几个来回,万用表指针都应在无穷大位置不动。在旋动转轴的过程中,如果指针有时指向零,说明动片和定片之间存在短路点;如果碰到某一角度,万用表读数不为无穷大而是出现一定阻值,说明可变电容器动片与定片之间存在漏电现象。
电感器、变压器检测

一.色码电感器的的检测:
将万用表置于R×1挡,红、黑表笔各接色码电感器的任一引出端,此时指针应向右摆动。根据测出的电阻值大小,可具体分下述三种情况进行鉴别:
   1.被测色码电感器电阻值为零,其内部有短路性故障。
   2.被测色码电感器直流电阻值的大小与绕制电感器线圈所用的漆包线径、绕制圈数有直接关系,只要能测出电阻值,则可认为被测色码电感器是正常的。

   二.中周变压器的检测
   1.将万用表拨至R×1挡,按照中周变压器的各绕组引脚排列规律,逐一检查各绕组的通断情况,进而判断其是否正常。
   2.检测绝缘性能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做如下几种状态测试:
    (1)初级绕组与次级绕组之间的电阻值;
    (2)初级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3)次级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上述测试结果分出现三种情况:
    (1)阻值为无穷大:正常;
    (2)阻值为零:有短路性故障;
    (3)阻值小于无穷大,但大于零:有漏电性故障。

   三.电源变压器的检测
   1.通过观察变压器的外貌来检查其是否有明显异常现象。如线圈引线是否断裂,脱焊,绝缘材料是否有烧焦痕迹,铁心紧固螺杆是否有松动,硅钢片有无锈蚀,绕组线圈是否有外露等。
   2.绝缘性测试。用万用表R×10k挡分别测量铁心与初级,初级与各次级、铁心与各次级、静电屏蔽层与衩次级、次级各绕组间的电阻值,万用表指针均应指在无穷大位置不动。否则,说明变压器绝缘性能不良。
   3.线圈通断的检测。将万用表置于R×1挡,测试中,若某个绕组的电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绕组有断路性故障。
   4.判别初、次级线圈。电源变压器初级引脚和次级引脚一般都是分别从两侧引出的,并且初级绕组多标有220V字样,次级绕组则标出额定电压值,如15V、24V、35V等。再根据这些标记进行识别。
   5.空载电流的检测。
    (a)直接测量法。将次级所有绕组全部开路,把万用表置于交流电流挡500mA,串入初级绕组。当初级绕组的插头插入220V交流市电时,万用表所指示的便是空载电流值。此值不应大于变压器满载电流的10%~20%。一般常见电子设备电源变压器的正常空载电流应在100mA左右。如果超出太多,则说明变压器有短路性故障。
    (b)间接测量法。在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中串联一个10/5W的电阻,次级仍全部空载。把万用表拨至交流电压挡。加电后,用两表笔测出电阻R两端的电压降U,然后用欧姆定律算出空载电流I空,即I空=U/R。F空载电压的检测。将电源变压器的初级接220V市电,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接依次测出各绕组的空载电压值(U21、U22、U23、U24)应符合要求值,允许误差范围一般为:高压绕组≤±10%,低压绕组≤±5%,带中心抽头的两组对称绕组的电压差应≤±2%。G一般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允许温升为40℃~50℃,如果所用绝缘材料质量较好,允许温升还可提高。
   6.检测判别各绕组的同名端。在使用电源变压器时,有时为了得到所需的次级电压,可将两个或多个次级绕组串联起来使用。采用串联法使用电源变压器时,参加串联的各绕组的同名端必须正确连接,不能搞错。否则,变压器不能正常工作。I.电源变压器短路性故障的综合检测判别。电源变压器发生短路性故障后的主要症状是发热严重和次级绕组输出电压失常。通常,线圈内部匝间短路点越多,短路电流就越大,而变压器发热就越严重。检测判断电源变压器是否有短路性故障的简单方法是测量空载电流(测试方法前面已经介绍)。存在短路故障的变压器,其空载电流值将远大于满载电流的10%。当短路严重时,变压器在空载加电后几十秒钟之内便会迅速发热,用手触摸铁心会有烫手的感觉。此时不用测量空载电流便可断定变压器有短路点存在。
常用晶体三极管的识别方法

晶体三极管在电路中常用“Q”加数字表示,如:Q17表示编号为17的三极管。
1、特点:晶体三极管(简称三极管)是内部含有2个PN结,并且具有放大能力的特殊器件。
它分NPN型和PNP型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三极管从工作特性上可互相弥补,所谓OTL电路
中的对管就是由PNP型和NPN型配对使用。
电话机中常用的PNP型三极管有:A92、9015等型号;NPN型三极管有:A42、9014、9018、9013、9012等型号。
2、晶体三极管主要用于放大电路中起放大作用,在常见电路中有三种接法。为了便于比较,将晶体管三种接法电路所具有的特点列于下表,供大家参考。
名称 共发射极电路 共集电极电路(射极输出器) 共基极电路
输入阻抗 中(几百欧~几千欧) 大(几十千欧以上) 小(几欧~几十欧)
输出阻抗 中(几千欧~几十千欧) 小(几欧~几十欧) 大(几十千欧~几百千欧)
电压放大倍数 大 小(小于1并接近于1) 大
电流放大倍数 大(几十) 大(几十) 小(小于1并接近于1)
功率放大倍数 大(约30~40分贝) 小(约10分贝) 中(约15~20分贝)
频率特性 高频差 好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