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7):
单位拉伸机的接近开关的检测范围不好控制,太近容易撞坏接近开关,但是要是太远的话,接近开关没有办法检测到信号,致使大链子撞断。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不知道接触片改成弹簧可不可以?

网友B:
你可以选择那种检测距离大的接近开关吗

网友C:
改光电开关

网友D:
严重支持4楼的,

换远距离光电开关,

实在不行换个10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改光电开关

同意,光电开关反映速度比接近开关快

网友A:
没必要,可以在挡片上缠细铜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