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阿

楼主(2008-01-17):
要遍一个升降速电路,DA模块有4个通道,想用第3个通道,怎样遍。

        DA模块逾出0~10V。
       按升速  DA模块第3个通道逾出电压上升  按一下升1V。
       按降速  DA模块第3个通道逾出电压下降  按一下降1V。

       能遍个出来吗?谢谢。

网友A:
请问是什么型号?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楼主:
不清楚,它可以安装DA, AD模块。

网友B:
以递增和递减来控制数据,然后再将这个数据转换为模似量输出

楼主:
前面我会遍,就是不知怎样把那个数据转换成模似亮输出,不知用什么指令?

网友C:
from 和 to 指令

楼主:
楼上的同志这两个指令怎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