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

楼主(2008-01-17):
请问一下,组态王怎样与PLC通讯连接,电脑需要接板卡吗?

网友A:
电脑是否需要板卡取决于您PLC的型号以及通讯的方式。

网友B(2008-02-27):
组态王帮助上讲得很详细

网友C(2008-03-31):
最简易的通讯就是用一根PLC的编程连线连接PLC编程通讯口就行了.

网友D:
本人也是刚刚接触组态用的是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6.0不用什么般卡 只要设置没有问题就行,不妨试试QQ:312839015交流一下

网友E(2008-11-28):
看你用那家的PLC及型号

网友F:
用串口电缆与PLC通讯上之后,只要组态有这个型号的驱动就能够正常运行了.

网友E:
没找到FX1N的连接

网友E:
下载的授权只能用20次,那位有更好的。

网友G:
我用过6.50的256点并口狗的,通讯的话只要在找到要通讯的设备就行了,就用PLC的编程线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下载的**只能用20次,那位有更好的。
你想要什么授权?

网友I(2009-02-11):
求教楼主,我是初学者,手头有一只S7-200 PLC,不知用普通串口电缆还是需要专用串口电缆。

网友J:
对的,组态王我也很熟悉,有这方面的案例的分享一下了

网友K(2009-05-02):
连接PLC只要设定通讯参数就好

网友L(2011-12-14):
一般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