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调速

楼主(2008-01-17):
我先在用六个变频器,怎样使一个变频调速,其它五个一其变速,并且六个变频器速度不一样。变频器是三菱FR-A700。

网友A:
你的问题表达得不清楚耶,是这样吗?一共有6个传动系统,其中有一个系统单独调速,与其他的系统无关,另外5个系统要求转速同步调速。是这样吗?那么,5个同步的系统是电机轴同轴传动?还是不同轴传动?

楼主:
窑炉传动,分六段控制,是单独不同轴传动。

网友B:
说都说不清楚
别人想帮你也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