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7):
请教一个小问题.就是一个电路.按一下起动开关.电磁阀得电.气缸动作.时间到了.气缸复位.就这样子.但.如果用手一直按着起动开关的话,气缸运行一次以后会接着动作.怎样才能实现如果一直按着起动开关.但气缸只会动作一次.要放开开关再重新按才可以再次动作呢??
问题是只能用一个定时器.一个继电器.一个开关.一个电磁阀.然后继电器是用两对常开触点的.定时器只能用一组常闭..求救啊!!
我初步画出来的是这样子的.但是不能断开.我哭...

网友A:
用开关的上升沿

楼主:
完全搞不懂啊.老大们.能不能画个图出来看一下啊?

网友B:
是不用行程开关吧,不用的话很简单的呀

网友C:
利用上升沿,下降沿,做启动条件的限制---上升沿时置位中间继电器,下降时对其进行复位.只有当中间继电器被复位时才能启动一个工作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的.他们说.如果取下继电器.还是可以点动的.问题是真的能行程开关的.好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上升沿,下降沿,做启动条件的限制---上升沿时置位中间继电器,下降时对其进行复位.只有当中间继电器被复位时才能启动一个工作流程........
这位大哥..这样子肯定没问题,但只用一个继电器一个定时器就能做出来的东西没必要用PLC吧????所以我想要电拖接线...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