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传输

楼主(2008-01-18):
各位老大:
 我有个问题请教大家,望大家不要吝啬,帮我解决,我的问题是:假如X0从OFF-ON变化时,把高速计数器C251的数值传送到D0,再OFF-ON变化时,把数值传送D2,再OFF-ON变化时,把数值传送D4,依次类推,传输到D20后,X0再OFF-ON变化时,把数值传送D0,依次循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大:
  我有个问题请教大家,望大家不要吝啬,帮我解决,我的问题是:假如X0从OFF-ON变化时,把高速计数器C251的数值传送到D0,再OFF-ON变化时,把数值传送D2,再OFF-ON变化时,把数值传送D4,依次类推,传输到D20后,X0再OFF-ON变化时,把数值传送D0,依次循环.

您这不是请教哦,而是“知识打劫”了,正如《天下无贼》中打劫IQ卡啦。

说出过程,却无力编程,三菱编程还是相当灵活的,得益于三菱提供了变址寻址,当然,欧系中称为间接寻址,但是欧系中的LAD功能却难以与三菱抗衡。因此,玩了许久欧系PLC的我还是比较喜欢用三菱编辑程序。

网友B:
楼上的只能应付一般的情况,对于X0短脉冲的就不能正常记录其变化了,应该用高速计数器或外部中断命令,记录X0的OFF ON的变化。

网友C:
用中断,然后变址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