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8):
请教磁电机转速不变时,输出功率大幅度改变,能做到吗?
(用可控硅调整输出时,输出功率下降,可控硅发热,有办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A:
嘿嘿!增大主电机的功率呀.

网友B:
叙述对象不清楚,是调速器还是电机的功率?

网友C:
楼上说得没错,楼主是想增大磁电机的输出功率呢?还是增大控制器的输出功率?

网友D:
楼主,不知道你所说的磁电机是属于哪一种,可控硅发热原因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触发电路。

楼主:
新年好.是这样,发动机带动磁电机,发动机功率不变,磁电机砖速也不变,磁电机输出功率根据需要,靠可控硅调整来要改变,当要求输出很小功率时,由于磁电机砖速不变,输出功率也不变,而要求功率很小,这样多余能量就消耗在可控硅上,可控硅发热.请教不改变磁电机砖速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让可控硅不这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