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8):
我安装完s7v5.4 sp3和PLCSIM v5.4后,打开s7程序后使用仿真运行时,显示“在线:设置的连接(com端口或usb)在此刻不可用”,请问该如何设置才能正常使用仿真!此时PG/PC设置为PC Adapter(PROFIBUS)或PC Adapter(MPI)!若设置为PC Adapter(Auto),则运行仿真时显示:“在线:到适配器的通讯链接损坏!
我的系统是winxp sp2专业版!请问该如何设置才能正常使用仿真?

网友A:
对于PLCSIM5.4来说,Set PG/PC Interface中应选择PLCSIM,应用程序接入点也应该选择PLCSIM-》MPI等。

您设置为PC适配器而不存在适配器硬件时,当然要报错。

既然是软件仿真,实际上设置可以自己改改,不要稍微遇到一些挫折就发文求助,只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才会提高。

楼主:
不知道所以就要问呀!
我在PG/PC 设置中没有找到 PLCSIM-》MPI设置项!使用PLCSIM(MPI)项,运行时显示:“不能在PC/PG和PLC 间建立连接!

网友B:
我没有PLCSIM v5.4,以前用PLCSIM v5.3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有时间的话你发个PLCSIM v5.4我也研究一下!!QQ: 16938813

楼主:
我改用plcsim 5.2,问题解决了!

网友C(2008-09-01):
我用的PLCSIM5.3,没遇见过这个问题,是不是你的PLCSIM5.4没有授权啊,我就没有,能否给以个。laneery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