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8):
我用的是8.0的版本,可不知道怎么去创建自已的数据库,按照手册上操作,也没反应,不知这是为什么?
欢迎点击资料下载http://www.xintaiming.com  (直接进入,点击“资料下载”即可):

网友A(2008-06-04):
一句话是描述不清楚的,按照手册上的做吧,也可以把相似的元件修改就可以用了!!

楼主:
我所有的步聚都是按手册上的来操作,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为什么>
欢迎点击资料下载http://www.xintaiming.com  (直接进入,点击“资料下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