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问题

楼主(2008-01-18):
本人刚接触plc,有些基本问题向前辈请教,谢谢
1: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的输出区别在哪?
2:刚学PLC,老听说看门狗,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具体作用是什么?
3:永宏PLC有模拟软件吗?如果有在哪下载?
4:请问plc和上位机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5:RAM、ROM、EPROM、EEPROM都是存储器,各自特点是什么?

网友A:
1: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的输出区别在哪?
答:晶体管是无触点输出速度快,继电器是有触点输出速度慢。
但有的场合,比如不是靠PLC来推动继电器而是用在只需要把两个点短起来的小信号场合(如用PLC直接给驱动器使能信号)一般是采用继电器输出的,晶体管输出电压比较高,电流比较大,要注意人身安全时,还有输出电压不能确定时候,往往用继电器输出
2:刚学PLC,老听说看门狗,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具体作用是什么?
答:看门狗实际上是一个计数器,一般给看门狗一个大数,程序开始运行后看门狗开始倒计数。如果程序运行正常,过一段时间CPU应发出指令让看门狗复位,重新开始倒计数。如果看门狗减到0就认为程序没有正常工作,强制整个系统复位。
此外,还可以在你的程序陷入死循环的时候,让单片机复位而不用整个系统断电
3:永宏PLC有模拟软件吗?如果有在哪下载?
答:永宏PLC没有模拟软件
4:请问plc和上位机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答:上位机是人可以直接发出操控命令的计算机,下位机是直接控制设备获取设备状况的的计算机 上位机发出的命令首先给下位机,下位机再根据此命令解释成相应时序信号直接控制相应设备。下位机不时读取设备状态数据,转化成数字信号回馈给上位机
控制者和提供服务者是上位机
被控制者和被服务者是下位机
也可以理解为主机和从机的关系
但上位机和下位机是可以转换的
5:RAM、ROM、EPROM、EEPROM都是存储器,各自特点是什么?
答:RAM是随机储存器 ROM是只读储存器 EPROM可擦写可编成的ROM  EEPROM 电可差除可编成只读储存器 另外还有 PROM 可编成只读储存器
Flash memory为闪存

网友B:
又学了不少。
        .Let’s make things better.
   Smart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s

网友C(2008-02-27):
2楼的很有道理呵呵

网友D:
永宏PLC FBS-32MAT价格多少?

网友E(2008-04-13):
6楼的朋友需要永宏PLC请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