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8):
使用TCL630W调光开关,控制15个12V20W射灯,当亮度调到中间时射灯会闪烁,换了一个新的调光开关,故障依旧。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把调光开关的可控硅换一下,或使用它控制一个大功率的双向可控硅来控制负载

网友B:
这个调光开关不适应调整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容易产生半波导通!所以灯光会闪动。

网友C:
调光开关分两种,你使用那种应该是白炽灯用的,有一种是容性负载专用的。